TVS管如何解决路由器受ESD干扰WIFI掉线问题?有没有人讨论一下

楼主(2021-01-26):
TVS管如何解决路由器受ESD干扰WIFI掉线问题?有没有人讨论一下

网友:
    在进行网络ping时,对路由器外接USB金属外壳进行放电,出现WIFI掉线现象。手动复位也无法连接,要重新上电之后才能进行连接。

网友:
    可能是因为主控受到ESD干扰,造成了死机,才导致了网络掉线的。

网友:
    为防止ESD耦合到USB数据、电源供电线路,在相应的数据线对地并联高分子ESD(型号:CV0402VT6030T),在供电数据线对地并联高分子E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