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滤波电路

楼主(2021-01-26):
电源滤波电路我选用的是0.1μf电容,而有人跟我说要用0.01μf的电容,这是为什么,一般电路不都是使用0.1μf电容吗?

网友:
电容的大小和滤波的频率有关系,用0.01uf说明你的频率有点高。小电容滤高频

网友:
电源滤波要大电容搭配小电容

网友:
0.1uf一般是置于挨近每个管脚;至于为啥用0.1,是因为这个值的电容,最常用,各家生产也最多;

网友:
其实一般都是0.1uf, 涨价厉害, 可以换换0.01uf试下.  如果区别很大, 说明电路设计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