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防ip与高防cdn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1-26):
    为了避免因为攻击导致的服务器瘫痪,运营商们通常会选择具备高防御的服务器来进行运营。如果是在运营过程中遭遇了攻击,不想去更换服务器的话。这个时候,就可以采用添加高防IP或者高防CDN的形式去防御了。

那么在使用上,高防IP与高防CDN有什么区别?
    高防IP与高防CDN有什么区别?
    区别一:应用场景的不同

高防IP与高防CDN都是具备防御攻击特性的两种产品。但是在应用上,两者应用的范围是有区别的,高防IP主要是应用在游戏上居多。而高防CDN则是应用在网站、网页服务上居多。

    区别二:重点防御类别不同

    高防IP主要防御的攻击类型是DDOS攻击,而高防CDN主要是防御CC攻击。当然除了主要防御的攻击类型外,也可以防御少量的其他类型的攻击。

    区别三:两种产品在运作模式上是不太一样的

    高防CDN相对于高防IP来说,有一个比较显著的区别在于,高防CDN是可以进行数据处理的,高防CDN可以接受数据并做好节点与源站之间的转发,并且具备数据缓存记忆储存的功效。所以高防CDN也会更适合网站运营商们去使用。因为网站运营的好与坏,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访问网站的速度是否能稳定快速。高防CDN不仅能使用户在最近的一个节点上就近访问,因为之前访问数据的缓存,一旦用户请求的数据与之前一致时,CDN节点也能把用户需要接受的数据在最快时间内传送给用户。

网友:
    没想到高防ip与高防cdn在这个三个地方有很大的区别,学到了。期待楼主的下次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