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AD9封装设计问题

楼主(2021-01-26):
请问各位坛友,AD9在设计封装时,表贴矩形焊盘如何倒圆角呢?如下图所示的那个样子。

网友:
兄弟,焊盘可以设置为圆角矩形。

网友A:
    也可以直接放置一个焊盘  倒圆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直接放置一个焊盘  倒圆角

    你说的对,楼主忘记了吧估计,可以直接放置一个焊盘,倒圆角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