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阻抗设计不考虑生产能力会发生什么?生产出现哪些状况

楼主(2021-01-26):
过孔阻抗设计不考虑生产能力会发生什么?生产出现哪些状况

网友:
过孔是连接多层PCB中不同层走线的导体,低频的时候,过孔不会对信号传输产生影响,但随频率增加和信号上升时间的减小,过孔不能简单的被看成是电气连接,而必须考虑其对信号完整性的影响

网友:
    在高速PCB的设计中,过孔设计是一个重要因素,并且过孔设计已成为制约高速PCB设计的关键因素之一,如处理不当可能会导致整个设计的失败

网友:
    由于过孔的寄生电容、电感的影响,一般过孔的等效阻抗比传输线低, 此时过孔在传输路径上表现为阻抗不连续的点,会产生信号的反射、延时、衰减等信号完整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