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自学(1):二极管

楼主(2021-01-26):
(1)二极管是非线性元器件,当阳极和阴极之间加0.7V以上电压时,导通,否则不通
    (2)二极管不导通,相当于断路,即可擦除分析,导通就相当于0.7V电池。(3)二极管伏安特性曲线如图,实际上二极管导通后导通压降会随着电流的增大而增大,但是变化缓慢,可以看做等效电阻上产生压降。
    (4)二极管PN结间存在结电容,具有反向导通的特点,反向恢复时间决定了二极管的应用电路频率场合
(5)普通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为ms级,基本只能用于对50HZ工频交流电进行整流,称为整流二极管如IN400x
    (6)快恢复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小于200ns,用于频率较高的电路中 如IN4148
(7)肖特基势垒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更短为10ns级,导通压降小,恢复软度大,不易产生反向恢复高压,适合低压开关电源,如IN5819
    (8)稳压二极管依靠改变电流实现端电压稳定,需要串联电阻使用。
    (9)发光二极管比普通二极管导通压降高,调节电流来调节亮度,一般采用恒流源驱动二极管

网友:
    (1)二极管是非线性元器件,当阳极和阴极之间加0.7V以上电压时,导通,否则不通。
    ---反相有漏电,进入雪崩区。TVS是反例。
(2)二极管不导通,相当于断路,即可擦除分析,导通就相当于0.7V电池。---能驱动一些uA级的负载,再大的负载他带不动。
    (8)稳压二极管依靠改变电流实现端电压稳定,需要串联电阻使用。---也有TVS的场合用了稳压管。串电阻是常用,有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