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才发现所有焊盘或孔都摆不进来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01-26):
17.2, 装了71补丁好几天了,但今天才说要做个封装,不知道是不是装了补丁的原因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看下Commond框框有什么提示,一般是库的问题,缺少焊盘或Flash symbol、Shape symbol之类的

楼主:
    发现摆还是能摆进来,就是可视窗那里全这样了,80%的都是no prewiew了,20%的是全黑,没有原来的“缩略”图了

网友:
    同求,根本看不见预览

网友(2021-02-25):
    没有预览是库路径问题吧

网友:
    看下下面的命令栏,有没有报什么错。
大概率库路径问题

网友:
    是库路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