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linx K7 普通IO的问题。

楼主(2021-01-26):
    请问,XLINX K7 普通IO可以作为外部芯片的CLK(100M)输出嘛,因外挂芯片有伴随时钟,还有一根CLK需要返回FPGA,因此FPGA需要接2个CLK管脚。如果普通IO不可以,还请劳烦推荐一下,clk接到那些管教上比较合适。

网友:
    看你的描述,感觉这个外部芯片接在FPGA上的管脚应该是控制管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