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依次充电问题

楼主(2021-01-26):
要实现数个电容依次充电,充满一个才能到下一个,应该怎么实现呢?数字电路?还是模拟电路

我只會先炸了第一顆,然後再炸第二顆,接著炸第三顆……>_<|||

网友:
可以用比较器控制,检测电容电压大于设定值时,打开下一个电容的充电电路。

网友:
单片机ADC采样, 多个MOS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