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的规则界面里的字体MS Sans Serif给改掉了,改不回来了,请指教怎么改回来?

楼主(2021-01-26):
    mentor的规则界面里的字体MS Sans Serif给改掉了,没有那个字体选项;改不回来了,请指教怎么改回来?

网友A:
    应该有的吧,给下拉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的吧,给下拉看看

    下拉了, 没有那个字体选项, 截图里标注的“2”就是下拉后上下字体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