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分配电容模型时全是灰色,求助大佬解惑?

楼主(2021-01-27):
之前的电脑安装好软件后,直接就能分配模型都好好的,现在安装到新的电脑上后加载电容模型就都是灰色的,无法为电容或者IC分配仿真模型,有没有人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我现在在使用POWERSI的时候,是可以分配模型的,但是在POWERDC里不行,软件版本是SIGRITY2017,如果说是license的问题,那软件怎么还能打开呢?

楼主:
有没有人遇到类似的情况?

楼主:
我发现在分配电容模型界面的左下角提示这些模型是无效模型invalid model,在可以加载的情况下是指向路径的,这就很奇怪,只是在powerdc powersi加载了同一个官方库,一个就可以一个就不行。

网友A:
    你这是在Project Library当中,可能是这个Project Library失效了,到External Library里面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在Project Library当中,可能是这个Project Library失效了,到External Library里面选吧

    谢谢,我试了一下,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在Project Library当中,可能是这个Project Library失效了,到External Library里面选吧

    我刚刚又尝试了一下,把XML文件转成AMM的,然后相同的电容库添加到project和external库路径,发现project内显示失效,但是在external内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
    你好,也遇到同样的问题,XML文件转换成AMM是什么意思 ,XML是仿真结果文件 吧

网友(2021-04-18):
    我也遇到过,现在都是POWER SI里面先设置好再导入Power DC了。

网友:
    楼主 现在这个问题解决没有,我也遇到同样的情况了

网友(2021-12-01):
    同问,一样的问题

网友(2025-06-16):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在POWERDC中电容模型不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