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legro导入Pin Delay问题请教

楼主(2021-01-27):
1、导入pin delay 文件前需要把单位换成文件里的单位吗?
2、我现在有两个导入文件,但是单位是不一样的一个是mil一个是ns,是否需要转换成相同单位才能导入?
3、pin delay 框中的 pin1和pin2是什么意思?

网友A:
    1、需要
2、不需要,但是要先设置好叠层,会自动转换
    3、分别对应PinPair中的Pin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需要
    2、不需要,但是要先设置好叠层,会自动转换
    3、分别对应PinPair中的Pin顺序

    请问这个叠层该怎么设置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叠层该怎么设置呀?

还想请教一下导入的文件后缀是.xlsx是不是不行的,只能是.csv呀?

网友A:
    Crose Section里面设,文件只能是.csv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ose Section里面设,文件只能是.csv

    Crose Section里面怎么设置呀?

网友A:
    参考 《Cadence Allegro实战攻略与高速PCB设计》 书籍配套视频的第29、30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 《Cadence Allegro实战攻略与高速PCB设计》 书籍配套视频的第29、30节。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