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怎么设置默认旋转角度呢?

楼主(2021-01-27):
ad20这个45/90的咋没有了啊,大佬知道这个去哪里了吗?

网友:
    不在这个里面吧

网友:
    好像是直接双击还是单击器件,在器件属性里吧,调节器件位置或者角度

网友:
    在上面一点的General/other/rotation step

网友:
    按快捷键 TP进入默认参数设置界面,General-旋转步进,设置下旋转步进点击确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