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信号分叉走线走T型拓扑怎么处理?

楼主(2021-01-27):
我的时钟频率是3GHz  通过板子上的一对差分走线,然后分叉分别供给两个芯片,到芯片端的差分阻抗要求差分90.
有什么好的走线方便,或者特殊处理能保证时钟的信号质量呢。特别是相位差。  图中蓝色方框的地方要特殊处理,分叉前后的走线长度 阻抗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A:
这个是不是要满足等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要满足等长啊

等长是要看,还有交叉点的处理

网友:
保证分叉后的线越短越好,他们各自差分90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