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头不挂锡的烦恼,你有木有?

楼主(2021-01-27):
烙铁头不挂锡的烦恼,你有木有?# N1 G; C; F" j

网友:
    烙铁头质量偏差的原因,如果是市场上那种劣质的烙铁头就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先把烙铁烧烫,然后拔掉,用刀片把要上锡的位置刮干净,用新的焊锡丝往上填锡,刚开始可能还是上不上去,上不上去再刮干净,重新上,当低到一个合适的温度时,焊锡自然就上去了,如果还是不行,就重复这个过程,如果实在不行,那就是你的烙铁头含锡太多,上不了锡,拿磁铁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通电长时间不用,烙铁头的质量不好,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多用焊锡丝给他喂锡

网友:
    烙铁头处于高温状态,空置时间太长,氧化了。调低烙铁温度,然后可以试着用刀片刮一下。如果不行,只能换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