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与CAN收发器的连接问题

楼主(2021-01-27):
    如图,图中mcu与CAN收发器能正常通讯,MCU每10ms会发一帧报文出来。当R1和R2有其中一个从电路中断开,MCU的TXD引脚就没报文输出了,只有高电平。只有当R1和R2都焊接上了,MCU的TXD引脚才有正确的高低电平脉冲。那是什么回事呢?我原本的理解是只要MCU烧好程序,上电运行时,无论txd外面有没有接CAN收发器,它都应该有设定的报文出来的。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你首先要理解CAN总线是怎么做到多主竞争的?
答案是:CAN控制器通过TXD发出数据的时,同时通过RXD把数据接收回来做对比,如果TX与RX数据不一致就退出竞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首先要理解CAN总线是怎么做到多主竞争的?
答案是:CAN控制器通过TXD发出数据的时,同时通过RXD把数据接收回来做对比,如果TX与RX数据不一致就退出竞争。

    还真的不了解。。。

网友:
    有发和收,回路不通,就不会再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