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的使用功率及操作规范

楼主(2021-01-27):
1、电烙铁的功率太大。
烙铁头的功率从20W、25W,大至几百瓦。外热式电烙铁制造工艺复杂、效率低、价格高,速热式的由于大变压器拿在手上,操作困难;内热式电烙铁结构简单,热效率高,轻巧灵活,当为首选。用作装修晶体管、IC类收录音机、电视机,作普通电路实验,一般以20W为宜,修理真空管类机器,如胆机、旧式仪器,以35W为宜,外热式的则为45W,焊大变压器的接线、金属底板上的接地干线,则采用内热式50W、外热式75W。你可以对比一下你用的烙铁头是不是功率太大了。

    2、烙铁头质量偏差的原因,如果是市场上那种劣质的烙铁头就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解决办法
先准备一刀片和新的焊锡丝,要含助助剂的。先把烙铁烧烫,然后拔掉,用刀片把要上锡的位置刮干净,用新的焊锡丝往上填锡,刚开始可能还是上不上去,上不上去再刮干净,重新上,当低到一个合适的温度时,焊锡自然就上去了,如果还是不行,就重复这个过程,如果实在不行,那就是你的烙铁头含锡太多,上不了锡,拿磁铁试一下就知道了。

    3、通电长时间不用,烙铁头的质量不好,容易出现这种情况。用砂纸先把氧化的烙铁头弄干净,然后插上电源,头浸入松香,当松香开始融化成粘稠状,取出烙铁,用焊丝挂上锡,稍微多点没关系,然后在一块焊版上反复拖锡,将烙铁头均匀涂满即可。
    a、一般焊接烙铁头温度控制原则可以参考一下。
一般在焊接过程中温度的基本控制原则是
如果是经常焊接无铅产品,建议温度调到370度。如果是焊接有铅产品,可以调到340度就可以

维修使用过程的温度控制如下
b、维修无铅SMD元件
    1)修理普通元件如0603,0805,3216的元件,电烙铁温度的范围:350℃±50℃。
2)修理IC,电烙铁温度的范围:350℃±50℃
3)修理含有金属材料的元件或元件接触面积较大散热较快的物料,电烙铁温度范围:380℃±50℃。
b 维修无铅THD元件
    1)修理普通元件如1/4W.1/2W的电阻,小三极管,小容量内压低的电容,IC,二极管等小元件电烙铁温度的范围:340℃±50℃。
    2)修理含有金属材料的元件如散热器,内压高容量大的电解电容,高压二极管,火牛等较大的物料,电烙铁温度的范围:380℃±50℃。
    3)修理含有塑胶皮的连接线,烙铁温度的范围:350℃±50℃。

焊接类型             焊接温度      焊接时间
    拉锡                300~375℃      2~3秒
IC;Connector  350~370℃      2~3秒
拆换零件          350±25℃        2~3秒
    新件补焊          340±10℃        2~3秒
电容电阻          250~270℃      2~3秒
    特殊零件          400~450℃      2~3秒

网友:
    用砂纸先把氧化的烙铁头弄干净,然后插上电源,头浸入松香,当松香开始融化成粘稠状,取出烙铁,用焊丝挂上锡,稍微多点没关系,然后在一块焊版上反复拖锡,将烙铁头均匀涂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