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21-01-27):
请问这个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请问这是不是一个差分输入放大,R2左端接一个电阻然后接地,放大器负输入端左边也是接地

网友:
正反馈系数大于负反馈系数,则为正反馈;
负反馈系数大于正反馈系数,则为负反馈;
把你的图放全来才好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