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蓝牙配对失败与蓝牙SOC芯片有关系吗?

楼主(2021-01-27):
    手机蓝牙配对失败与蓝牙SOC芯片有关系吗?

网友:
    手机蓝牙配对不成功与蓝牙SoC没有太大的关系

网友:
    发生这种情况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频偏过大,无线通讯设备运行中,两个设备要对上频率,频偏过大可能导致配对不成功;第二是兼容性问题,每一种蓝牙的运作模式都存在差异性,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导致了兼容性问题。

网友:
    蓝牙芯片或软件的兼容性测试做得不够充分,是造成蓝牙设备配对困难的主要原因。兼容性测试由芯片原厂、方案公司、产品制造商进行,后者在测试中遇到问题也由芯片原厂配合寻找根因并共同解决。一般而言,兼容性测试做得越完整,产品在使用过程中遇到该类问题的概率也就越低。此外芯片性能也影响蓝牙配对的成功率,采用高性能、高成熟度、经过批量量产检验的蓝牙SoC解决方案,可帮助开发者减少这类烦恼。

网友:
    配对困难与手机侧和蓝牙SoC侧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