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与射频的区别?

楼主(2021-01-27):
微波与射频的区别?

网友:
射频的概念很广啦,模拟信号的频率或幅度波传输出去就都是射频,微波只是某一个频段的射频。

网友:
射频&微波都是电磁波

网友:
但射频的含义在使用中被扩展来描述无线通信系统,而微波的定义仍然现在在一定频率范围的电磁波概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