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电管的保护应用中可能存在哪些问题?

楼主(2021-01-27):
    放电管的保护应用中可能存在哪些问题?

网友:
    一般不单独使用放电管来保护电子设备,而在放电管后面再增加一些保护元件,以抑制这种时延脉冲。

网友:
    放电管泄放过电流结束以后,被保护系统的工作电压能维持放电管电弧通道的存在,这种情况称为续流。

网友:
    续流的存在对放电管本身和被保护系统具有很大的危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