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坏了!!!这个电路老是这样。怎么办?

楼主(2021-01-27):
三极管Q1输入的是一个占空比50%的方波,用这个电路输出12V的方波,为什么老是会烧Q2,这电路哪里不合理,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Q2,Q3位置换下

网友:
    上下两管可能有同时导通的可能

网友:
    负载重才导致的,要没换中功率的三极管。

网友:
    Q2,Q3的发射极分别串一个小电阻

网友:
    建议改成MOS管,Q2 C极串个限流电阻

网友:
    同意二楼说法

网友:
    2楼、3楼、5楼说的都有道理,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更改更可靠的电路

网友:
    有一种可能性,接的负载太重,或者是个直流电阻负载接地(没有隔直电容)。

网友:
    负载电路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楼主仅仅是想得到12V的方波信号吗?还是需要驱动一个功率性负载?因为你的最后一级的Q2,Q3就是一个推挽了,主要作用是电流的放大。(虽然也会电压波形也会放大)。但是Q2,Q3需要是对管(就是同一厂家的型号对应的PNP,NPN管)。如果仅仅是放大信号得到12V的方波波形,就用Q1就可以实现了,如果需要放大波形,同时需要很大的驱动能力,你的这个设计就是失败的,那不是简单的就加一两个电阻保护就可以了,需要看你需要多大的驱动能力来设计这个电路。

网友:
    看起来像充电桩上的电路,检查一下下负载端

网友(2021-02-26):
    图腾柱电路,电流被放大了可看http://www.elecfans.com/d/78313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