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铺铜的意义及步骤是什么

楼主(2021-01-27):
PCB铺铜的意义及步骤是什么

网友:
    就是将PCB上闲置的空间作为基准面,然后用固体铜填充

网友:
    铺铜的意义有以下几点。

    (1)增加载流面积,提高载流能力。

(2)减小地线阻抗,提高抗干扰能力。

    (3)降低压降,提高电源效率。

    (4)与地线相连,减小环路面积。

网友:
    多层板对称铺铜可以起到平衡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