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5g智能网关专题-5G智能网关3.0 用户关注常见问题

楼主(2021-01-27):
新年伊始,飞凌嵌入式举办了第一场,FCU2303嵌入式控制单元(5G智能网关3.0)线上发布会,发布会上飞凌嵌入式推出的一款高度集成的新一代工业级5G智能网关。内置高性能、高算力CPU,采用NXP LS1046A与LS1043A处理器兼容设计,且采用无风扇设计,能够在-40℃~+85℃的环境下,保证系统长时间稳定运行,为用户提供强大的边缘计算能力和高可靠性。5G智能网关3.0线上发布会与会上观众互动环节,线上观众提出了很多的问题。现在我们跟着小编,看看都有哪些问题吧。

先来一张FCU2303嵌入式控制单元(5G智能网关3.0)靓照!

正文开始:

Q:飞凌5G智能网关3.0支持几种SOC,CPU性能相差多少?

A:两种,分别是LS1043A和LS1046A,LS1043A是四核Cortex-A53 主频1.6GHz,LS1046A是四核Cortex-A72 主频1.8GHZ

Q:5G智能网关不同配置版本在功能接口支持上有哪些差异?

A:LS1043A版本与LS1046A版本是PIN对PIN兼容的,但LS1043A版本与LS1046A版本相比Serdes少一半,将会影响硬盘、网口数量等。

LS1043A版本支持6个千兆网,LS1046A支持8个千兆网,LS1043A版本的M.2接口不支持外接NVME固态硬盘,LS1046A版本支持外接PCIe3.0 协议的NVME固态硬盘

Q:5G智能网关各功能接口数量?

A:标配8路LAN口,全部独立MAC地址,1组USB HOST 3.0接口; 支持8组端子形式的RS485、RS232数据传输;

Q:5G智能网关 3.0支持系统更新么?

A:FCU2303支持U盘烧写系统,客户可以根据手册上的操作更新系统

Q:5G智能网关 3.0的5G模块和4G模块,都有哪些支持?

A:4G模块支持华为ME909s-821和移远EC20,通过板载Mini-PCIe接口连接。5G模块支持华为MH5000和移远的RM500Q,通过板载m.2接口连接。4G和5G模块之间的切换可以通过底板上的拨码和插针切换,具体可以参照用户手册

Q:5G智能网关 3.0的路由芯片用的具体是哪家芯片?

A:无路由芯片,CPU原生,LS1046A CPU CoreMark 分数超过45000,没有使用路由芯片,8个网口均为CPU原生接口。

Q:5G智能网关 3.0每个网口都是独立网口么?还是交换机?

A:独立接口,全部独立MAC地址。

Q:5G智能网关 3.0 PCIe接口支持情况?

A:1、LS1043a版本支持1路PCIe, 连接到了M.2 KEY E接口,可以连接WiFi模块。 2、LS1046a版本支持2路PCIe, 分别连接到M.2 KEY M和M.2 KEY E接口,可以连接NVME固态硬盘和WiFi模块。

Q:如果是COME载板的话,那么对扩展模块有不同的设计要求吗?

A:扩展模块使用2.54排针,不影响底板改动。

Q:5G智能网关 3.0 发热量控制的如何?

A:LS1046A CPU芯片自身功耗较大发热较为严重,但FCU2303通过一体式被动无风扇散热设计,达到甚至超过了部分主动散热方式下的CPU发热量控制,散热效果非常好,CPU温度常温下可以稳定在50度左右长时间运行。

Q:5G智能网关 3.0 无风扇结构影响过ESD

A:不影响

Q:5G智能网关 3.0自带的加密芯片是?支持哪种加密 ?

A:加密芯片是A1006 ,数字签名芯片。

Q:5G智能网关 3.0防护都哪些?

A:1、串口RS485,信号隔离,静电浪涌脉冲4级防护;

2、USB、网口,静电4级防护;

3、电源没有防护,需要客户准备相应防护等级的电源适配器

Q:5G智能网关 3.0是否可以定制?

A:1、LOGO可定制;

2、网口数量可定制,数量支持0、2、4、6、8网口;

3、可以通过USB、UART、I2C等扩展出的接口可定制。

Q:5G智能网关 3.0对安装有特殊要求吗?

A:建议外壳良好接地,电源接口和后壳均有接地端子,任选其一即可。

Q:5G智能网关 3.0电源是否支持宽压?

A:不支持,建议使用直流12V5A适配器供电

Q:5G智能网关 3.0天线是否必须这么多?

A:目前标准版里添加的5G和WIFI 天线,天线数量可以根据实际使用的模块进行选择,如果只用WiFi可以只保留两根WiFi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