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弧形的通孔

楼主(2021-01-27):
(图片)

网友:
画成板子的外形

网友A:
在pad的proprety里面更改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ad的proprety里面更改就可以

pad的proprety里面沒有弧形的修改啊。。。。。要做成下图的焊盘样式。

网友:
你所说的弧形焊盘也就是半孔吧,通常是通过铣边而来,如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