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光调节电路

楼主(2021-01-27):
    请问大佬们,这种背光调节电路怎么计算PWM的频率和占空比?谢谢!!!

网友A:
    感觉背光灯的PWM占空比要结合软件来设计的吧!硬件电路只是可以保证可以产生PWM波吧

网友B:
    显示屏背光PWM一般是由主控部分的软件实现,一般采用1KH@D=10%-90%,但是有些特殊应用场合也可以采用其他参数实现,注意依赖PWM驱动IC和频段规避;当然PWM的发生可以使用纯硬件——多谐振荡实现

网友C:
    这是一个DCDC降压电路,  输出是恒流I=Vfb/1.1  频率一般由控制芯片固定, 占空比约等于 Vout/Vin

网友D:
    PWM_OUT0_LCD是AP输出的PWM,经过RC LP,近似于DC(要求f>/2RC?),之后Vfb就是经过取样电阻的电流和该DC之叠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背光灯的PWM占空比要结合软件来设计的吧!硬件电路只是可以保证可以产生PWM波吧

    PWM_OUT0_LCD是由CPU的GPIO产生,我是想算出需要输出的频率和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屏背光PWM一般是由主控部分的软件实现,一般采用1KH@D=10%-90%,但是有些特殊应用场合也可以采用其他参 ...

谢谢,这个PWM是CPU产生的,请问这个1KHz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DCDC降压电路,  输出是恒流I=Vfb/1.1  频率一般由控制芯片固定, 占空比约等于 Vout/Vin

谢谢!这应该是个升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PWM_OUT0_LCD是AP输出的PWM,经过RC LP,近似于DC(要求f>/2RC?),之后Vfb就是经过取样电阻的电流和该DC之 ...

    谢谢!请问您知道,有没有相关电路或者书籍有将到这部分计算。

网友:
    频率看电感了,不能高于200K,最好不小于50HZ,不然背光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