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仿真后的谐振如何分析?谐振如何优化?

楼主(2021-01-28):
仿真后的谐振如何分析?谐振如何优化?

网友:
    根据实际产品,看谐振的频点和幅度对产品有无重大影响
优化方式基本上都是:修改电源铜箔外形尺寸、选择合适的电容等

楼主:
    随着微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更多功能的模拟和数字电路被制作或集成到单个芯片中。当大量高速开关器件同时快速切换状态时,就会产生电源噪声,干扰周围的高速信号, 并且由于噪声容限小,严重时,可引发芯片的误动作,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对电源完整性的研究显得越来越重要。 作为电源完整性的一大问题,谐振是指能量被夹在两个平行板之间,因原始信号与其反射信号同相而形成共振腔效应。在低频时,电源地平面对可当作一个理想电容来看待,其ESR和ESL都很小,在频率达到某一个高频段时,电源地平面间变成了一个谐振腔,等效为RLC串并联电路,在谐振频率点附近,平面对地阻抗变得很大,从而引发电源完整性的问题。 1,        谐振带来的问题 若谐振落在了设计关注的频段内,带来的问题,需要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谐振过大,在谐振点处电源波动过大,稳压电源芯片VRM无法实时响应负载对于电流需求的快速变化,会出现电源跌落,从而产生电源噪声;第二方面在谐振点处,电源表现的高阻抗,使的部分噪声和信号能量无法在电源分配系统(PDS)中找到回流路径,最终会从PCB板辐射出去,造成EMI问题;最后一个方面,若谐振点与板上器件工作频率相同,将引起共振。无论哪种情况发生,都将导致板卡性能下降,甚至设计失败,从而延长设计周期和增加设计成本。因而,为了将问题控制在设计初期,需要在进行PCB设计时开展谐振仿真分析,及时发现存在问题,通过计算,并利用仿真工具优化设计。 2,        消除谐振的方法 当前,电源完整性谐振问题主要通过两个途径解决,即安装去耦电容和优化PCB的叠层设计及布局布线。当系统速率更高时,去耦电容作用减小。这时,只有通过优化PCB层间距设计及布局布线,降低反射等办法解决电源完整性问题。 结语 谐振问题是电源完整性的一大问题,在高速PCB设计中需在设计初期对其进行控制。不同频段的谐振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楼主:
    谐振由物理结构决定,影响谐振的因素包括:介电常数,介质厚度,去耦电容的添加。当信号频谱在平面谐振点附近时,会引起平面电压的波动,将电源噪声放大。
    优化谐振可以采用以下的方式:
改变电源和地平面的面积,改变尺寸可以改变谐振频率,避开信号工作频谱;
采用高介电参数的介质材料,可以降低电源/地的阻抗,谐振频率会降低;
减小介质厚度,可以降低谐振振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