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DC-DCConvertIC,在IC下方需要连接到地平面,透过Via连接到地平面,Via孔的...

楼主(2021-01-28):
请问在DC-DCConvertIC,在IC下方需要连接到地平面,透过Via连接到地平面,Via孔的数量多与少影响程度为何?

网友:
不能太多吧,容易虚焊

网友:
我看有些人设计的时候就放一个过孔

网友:
一般可以根据参考设计来设计.由于电流较大,可能需要一定数量的V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