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按快捷键NSA不显示飞线是为什么?

楼主(2021-01-28):
    AD按快捷键NSA不显示飞线是为什么?板内飞线隐藏了怎么显示用了NSA也没显示出来

网友:
    应该是隐藏了吧

网友:
    看一下键盘模式是不是对的

网友:
    估计你这是中文输入下的吧

网友:
    按快捷键L进入层显示界面查看connection lines是否显示了,如果没有显示按nsa是不会显示飞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