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板尺寸任何一边小于80mm需要拼板设计?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1-28):
单板尺寸任何一边小于80mm需要拼板设计?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拼板后PCB最大尺寸(L)300-350mm  * (W)200-250mm 比较适宜

网友:
    多拼板之间有板边连接器的外形轮廓超出干涉时,通过旋转拼+工艺边方式解决,防止焊接后在传送或搬运过程中撞件损伤的质量不良

网友:
    拼板设计后必须保证大板的基准点边缘距离板边到少3.5mm(机器在夹持PCB板边的最小范围3.5mm),大板上2个对角基准点不能对称放置,正反面的基准点也不要对称放置,这样就可以通过设备自身的识别功能防呆PCB反向/反面进入机器。

网友:
    在SMT&DIP打件生產設備機構有最小尺寸的限制,PCB若尺寸太小則需以併板製作

网友:
    拼板设计过程中,单板之间的连接点的多少和放置位置也非常重要。

网友(2021-07-22):
    肯定是焊接厂提的要求吧,考虑以后方便批量生产、

    PCBA一站式加工(设计 PCB 贴片 物料)
    急速交期,2小时快速报价+样品最快24小时
制程能力,最高40层+最小贴装01005+最小BGA间距0.2mm
    特色优势,整机组装+BGA返修植球+品质第一
    北京-王生, 手机(微信)18710133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