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MT贴片中首件检测的操作流程是什么?

楼主(2021-01-28):
在SMT贴片中首件检测的操作流程是什么?  w3 ]3 u* o+ g

网友:
    用自动上板机,或人工把PCB轻轻放在传送带(或夹具)上,机器自动完成喷涂助焊剂、干燥、预热、波峰焊、冷却等操作

网友:
    按照行业标准《焊点质量评定》SJ/T10666-1995或IPC-A-610E进行首件焊接质量检验。根据首件焊接结果调整焊接参数,直到质量符合要求后才能进行连续批量生产。

网友:
    在波峰焊出口处接住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