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是如何接收到电磁波的?

楼主(2021-01-28):
天线接收电磁波信号完全可以依照法拉第的切割磁力线原理和电场空间电势差感应原理两类来分析和理解。电磁波可以看做空间交变的电磁场,因此具有电场和磁场两种交替变化的存在形式。磁感应天即磁场天线,比如中波收音机的磁棒天线,依靠铁氧体磁矩单元参与电磁波磁场分量导致的磁化。增强交变磁场的强度,绕在磁棒上的线圈就能得到切割磁力线电信号,缩小了体积。如果磁棒和电波传播方向垂直,磁力线最少,感应电流也最小,因此磁场天线具有明显的方向性。由于环境中电气设备包括自然界雷电主要产生近电场干扰,而磁性天线可以严格屏蔽电场,因此早期广泛应用于无线电中短波测向设备中,直到GPS出现之前还用来做无线电导航。磁场天线还有不用磁芯的各种波长比例的环形天线等,航海电台通信由于场地限制,至今还有环形宽带天线在使用。个人感觉,磁场天线作为接收天线的更大优势还不是体积,更主要在于抗电火花干扰,尤其是发动机和其他电气干扰,因此这种天线还具一定的生命力。
电场天线可以理解成是一对开放式的导线电容极板,也就是通常说的偶极天线,其他的电场天线都是基于偶极天线的变形,比如把大地当做偶极天线的一个极,就只需要一根天线即可,比如遥控玩具天线,汽车、坦克天线等等,但是其本质还是偶极天线,甚至许多奇形怪状的微波天线或应用分布参数的天线究其根本其实还是偶极天线的变形, 不排除有的其实是环形磁场天线的可能。
电场天线的接收原理就是利用两根导线式的电容极板感应空中电场分布的电势差,两根导线相当于一个空间开放的电容器,与电感或接收前端器件形成交流回路,从而到感应电流,这种方式与磁场天线有本质的不同,是真正直接感应电磁波在几何空间位置形成的电势差,甚至可以直接理解成高频交流跨步电压,只要两根极板(注意用了根和极板的字眼)在电场分布空间中有电势差就能感应出电信号,这就是为何接收机有时候并不需要太长的天线,甚至人体接触天线端就能大大改善接收效果的原因。也正是因为要有空间电势差的几何空间条件,因此和磁场天线一样并不是在任何位置都能得到信号,比如偶极天线的极化方向与电台天线垂直,就形不成电势差,也许就什么都收不到了!
由于电磁波是一种周期变化的波动能量,所有波动能量传递的规律和原理都适用。最简单的案例就是荡秋千,就是一个典型的波动能量传递实例。其能量形式在势能和动能之间周期转换,类似电磁波在电场(电势能)和磁场(电动能)之间的交变。经验告诉我们,荡秋千的时候并不是任何时机用力都可以,而是在最高位置准备回荡的那一瞬间开始反向用力才是最佳时间,天线接收或发射信号也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最好也要同步,否则收到的信号会被抵消削弱。注意同步的意思就是用力的节奏、反向的改变和秋千的固有节奏是相同的,也就是通常说的谐振。电容储存电势能,电感则储存磁能,磁能可以看做电动能,天线接收回路就涉及电场天线要配合适合的电感,而磁场天线要有适合的电容形成共振的条件问题。高频交流信号在偶极天线导线中的传输还有其重要的特点,随着这对导线的长度与对应波长的比例不同会表现出电容性和电感性,当这对导线的长度具有的电感量和电容量恰好是共振条件时候就是理想的接收或发射天线。能量传递和转换的最佳效率还有一个重要共性,就是一方发出的能量要恰好被另一方全部吸收就称为匹配,天线中用阻抗匹配来考量,例如荡秋千,即便在恰当的时机用力,如果用力不当也起不到好的效果,例如用力太大由于系统惯性会有多余的反作用力形成反弹也就是常说的无用功、而用力太小显然也不好,这两种情况和不同步用力一样也会造成秋千荡起来困难的结果,只有恰当的时机、恰当的力度才能使秋千轻易荡起来,天线也是这样的,恰当的时间就是谐振,恰当的力度就是阻抗匹配。

网友:
    利用电势差

网友:
    电磁波是一种周期变化的波动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