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机本地自带滤波电路的疑问

楼主(2021-01-28):
有一个直流有刷电机的应用,供应商在电机中加入了LC滤波电路座位EMI抑制的对策
我们在实际应用中测试EMI有点问题
下图是对于驱动电机时候噪声流通路径的分析,个人理解应该都是流到电机金属外壳case上面
但是电机的外壳case在实际应用中是不连接到任何地方,悬空的。
两个问题:①噪声流通路径分析是否正确?②电机外壳悬浮是对的方法吗?(好像有说电机本身就会有个法拉第电笼的效应)

网友A:
    不知道上次您的问题解决的如何? 需要确认的是:您的这个问题是共模辐射还是差模辐射还是两者都有。如果说差模辐射,那么你的粗细路径就是辐射噪声电流路径,这个没有问题;如果共模辐射的话,那么电容位置的辐射就有问题。其实你目前画出来的等效模型还不够完整,还有电机与外壳之间的分布电容呀。当电机外壳辐射时,那么CAP就相当于短路又回到电机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上次您的问题解决的如何? 需要确认的是:您的这个问题是共模辐射还是差模辐射还是两者都有。如果说 ...

    两者都有的,但是我们产品的外壳是全塑料的,所以就相当于电机外壳对外是裸露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