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单片机时钟电路

楼主(2021-01-28):
由51直接转到了K60。。。遇到了很多困难。。图里面是K60单片机的时钟电路,和51单片机的比起来很大的不同,想请问一下各位大佬左边和右边的晶振电路各有什么用,它们都是必需的吗?

网友:
2768是RTC时钟,关机也可跑(用电池)。50M当然是系统主频了。

网友A:
    先按样子调通,然后去掉就知道是不是必须的了。
不是必须也不是说就可以去掉,电路中至少10%的器件都可以去掉应急但结果你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按样子调通,然后去掉就知道是不是必须的了。
不是必须也不是说就可以去掉,电路中至少10%的器件都可以 ...

电路中的晶振是必须的,去掉可用的话何必多此一举 ?晶振边上的电阻电容是帮助起振或稳定用的,去掉的话一般也可以工作就是可能呵呵而已,毕竟几分钱的器件也是需要钱买的,所以山寨品大多省了不用。
有些RTC关机也能跑是因为内置或外加了电池,如果晶振是外挂的去掉也一样不走的。
当然,像STC那样有内部和外部晶振可选的,你选内部可以去掉外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路中的晶振是必须的,去掉可用的话何必多此一举 ?晶振边上的电阻电容是帮助起振或稳定用的,去掉的话 ...

    单片机用的晶振有两种,有源的和无源的。有源的是晶振和IC做在一起,给上电源即输出方波时钟信号,优点是工作稳定可靠,占地小,缺点是成本高。无源晶振需要和单片机内部的高增益放大器配合起振,两个补偿电容不能省,电阻根据晶振特性,有的可省。附图中左图是无源晶振,频率低,是给内部RTC用的,右图是有源晶振,是单片机的主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中的晶振是必须的,去掉可用的话何必多此一举 ?晶振边上的电阻电容是帮助起振或稳定用的,去掉的话 ...

    谢谢,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用的晶振有两种,有源的和无源的。有源的是晶振和IC做在一起,给上电源即输出方波时钟信号,优点是 ...

谢谢,我看看晶振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