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普拉斯变换的问题

楼主(2021-01-28):
如图所示的微分方程,功率与角速度的关系,如何求出角速度到功率的传递函数?  在这个传递函数上怎么设计控制器调节功率来满足转速目标?
7 O9 l& |/ l9 v4 ~3 ^ 7 n, f3 a* Z  w8 G9 A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这好像是个非线性系统

网友:
楼上正解,这是非线性函数,只能求取工作点附近的近似传递函数,方法是:将非线性函数在工作点处泰勒展开,取线性项得到线性微分方程,然后拉氏变换得到传递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