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转3.3V的电路多次电容出现短路情况

楼主(2021-01-28):
如图这是一个5V转3.3V的电路,最近发生了很多起C14(10uf,35V)电容短路的情况,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见解啊?

网友:
放大镜看看是不是碎了
1. 贴片时碎了
2. PCB弯曲电容断裂.

网友:
    12 13 有短路现象吗?

网友:
    电容出问题了

网友:
    一个5V转3.3V的LDO,有搞得那么复杂吗?

网友:
    这种电路原理很简单,还是着重电容本身,是不是电容受应力破裂导致电容短路,看下PCB板电容的位置,安装操作会不会按压电容附近PCB板等等.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有人问过的,论坛里有回复

网友:
看看这个,连原理图都和你是同一份。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00222-1-1.html

网友:
    电路没啥问题,保护都做的很到位,唯一的可能就是电容受硬力毁坏了,看看是否布板的位置不妥

网友:
    是不是电容耐压不够

网友:
    3.3v,还不至于耐压不够,和电容的质量有很大关系,查查物料来源吧

网友:
    问题分析需要看你整个系统的供电及系统设计,不是只看局部的电源部份;(1)你的电容的质量问题,需要排查。是否电容品质问题(受潮、老化等因素),(2)输出端的负载类型,是否存下感性负载(例如3.3V的直流马达,或者存在电感器件的射频电路,在关断的瞬间产生反电动势)。

网友(2021-02-27):
    测量一下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