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一个IO的下拉呢?

楼主(2021-01-28):
    我板子的原理图  为什么一上电 继电器就自动吸合了 基级是没有信号输入的 , 关闭电源继电器释放。

网友:
    非要搞这么复杂?不知道具体什么应用

网友:
    不推荐这样的接法,Q1基极驱动信号GPIO4电压可能不够,继电器线圈应该接在Q1集电极上当做负载。

网友:
    在基极加一个10K电阻到地,确保三极管基极没有控制时是截止的状态。

网友:
    R16前面用一个10K的电阻拉到GND上,确保上电的时候HWOUT1上是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