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433的穿墙能力和有效距离

楼主(2021-01-28):
求问各位有相关经验的人,我在产品上使用一种433单向发射模块,是用声表元件和三极管调制的,接收则使用超外差或者超再生模拟解调,协议是EV1527。 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现距离很短,不到10米,隔墙的话根本就接收不到,请问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提高有效距离,隔1-2道墙也可以收到数据,谢谢!

网友:
    提高发射功率,更好的天线,降低波特率,DSSS、调频,MIMO都可以提高。

网友:
    提高发射功率,但有上限,中国法律的规定是不超过10mW。 提高接收灵敏度,这个包括提高系统的信噪比,抑制本体噪声等等。 使用更高增益的收发天线。 降低数据传 ...

网友:
    你用的是433模块吧?这个我们试过,再怎么加大功率或者换天线,应该也只能穿一道墙。

网友:
    你要求多少米?一般能调到50m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