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座贴片后有不良,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1-01-28):
请问有一种贴片插座贴片后有30%不良,烙铁拖一下引脚就好,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良的现象是是什么?焊锡少?引脚歪?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良的现象是是什么?焊锡少?引脚歪?虚焊?

    都不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你这个不良现象是什么?

网友:
    如果引脚没有发黑、变形等情况,唯一可能就是引脚镀层的问题,合金形成不好,造成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