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快捷命令(无模指令)

楼主(2021-01-28):
全局设置(Global Settings)

C……….打开或关闭设计画面补充格式显示模式。
D……….打开或关闭当前层拥有最高优先显示权。
DO……….打开可关闭当前通孔显示模式。
ET………. 设置暂停走线时以测试点为结束方式。
I……….进行数据库完整测试
L<n>……….改变当前层,如,则当前层为第二层
N<s>………. 高亮某一网络
O<r>……….将焊盘和走线以其外框形式显示。
PO……….将灌铜只显示其外框。
Q……….打开快速测量器,以当前位置开始测量。
QL………. 对点亮网络、管脚对走线和某一选择范围进行快速测量共长度。
R<n>………. 设置最小显示线宽,小于此值的则只显示其中线,比如。
RV……….保持建立重复性使用电路模式。
SPD……….显示生成混合分割层的数据。
SPI………. 显示热焊盘标示符号“”在其热盘上。
SPO ……….只显示混合分割层的外框。
T……….设置设计画面为透明显示模式。
X……….打开或关闭文字外框显示。
W<n>………改变线宽,比如 30。

栅格(Grids)

G<xx>………过孔和设计栅格设置。
GD<xx>………显示栅格设置。
GP………打开或关闭极性栅格。
GP r a………移动到一个指定的极坐标点。
GPR r………在角度一定条件下,移动一个指定的径向半径为的点。
GPA a在径向半径一定的条件下,按指定的角度移动。
GPRA da………在径向半径一定的条件下,按当前的角度进行移动。
GPRR dr………在角度一定条件下,按当前的径向半径进行移动。
GR<xx>………设置设计栅格。
GV<xx>………设置过孔栅格。

搜索(Search)

S<s>………搜索元件管脚或元件。
S<n><n>………搜索一个绝对坐标点,比如 15001200。
SR<n><n>………搜索一个相对坐标点。
SRX<n>………保持当前坐标不变,搜索一个相对坐标点。
SRY<n>………保持当前坐标不变,搜索一个相对坐标点。
SS<s>………搜索或选择某一个或某一类无件,因为此命令支持通配符号“”。
SX<n>………保持当前坐标不变,移动到一个指定的绝对坐标点。
SY<n>………保持当前坐标不变,移动到一个指定的绝对坐标点。
SP………搜索或选择使用像素面不是线宽的线段。

角度(Angles)

AA………转换到任意角度模式。
AD………转换到斜角度模式。
AO………转换到直角模式。

取消(Undo)

UN[<n>]………可取消多次的操作,因为是可变的。
RE[<n>]………重复多次操作。

设计规则检查 DRC (Design Rules Checking)

DRP………禁止违背设计规则。
DRW………违背警告模式。
DRI………忽略设计规则。
DRO………完全关闭设计规则。

走线(Routing)

E………以无过孔结束暂停走线。
LD………使用前层走线为 直或水平方面。
PL<n><n>………锁定当前操作层对。
SH………打开或关闭推挤模式。
V<name>………选择当前使用过孔类型。
VA………自动过孔选择。
VP………使用埋孔或盲孔式过孔。
VT………使用通孔式过孔。
T………使用透明模式。

绘制对象(Drafting Objects)

HC………转换到绘制圆形图形模式。
HH………转换到绘制非封闭性图形模式。
HP………转换到绘制多边形图形模式。
HR………转换到绘制矩形图形模式。

替代鼠标单击(Mouse Click Substitutes)

M………激活当前功能模式下的弹出菜单,相当于单击鼠标右键。
Spacebar………相当于在当前十字光标位置单击鼠标左键,比如增加走线拐角。

其他方面(Various)
?………显示当前帮助主题。
BMW………打开对话窗口。
BLT………打开对话窗口。
F<s>………打开文件,为打开文件的路径和名字。

网友:
    我用的最多的是覆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