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if表示在一个矩形区域内

楼主(2021-01-28):
if(bb>=-30&&bb<=-20&&aa>=0&&aa<=5)
          a=0;
       end
(bb表示y值,aa表示x值)请问大佬们,我用这个if语句判定,如果在这个矩形区域内,a值为o。为啥结果出来不是一个矩形区域的值为0

网友:
    for aa=1:size(a,1)
    for bb=1:size(a,2)
if(bb>=-30&&bb<=-20&&aa>=0&&aa<=5)
(aa,bb)=0;
    end
end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