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的SKILL源碼分享 設原點/grid

楼主(2021-01-28):
    簡單的skill源碼分享:設原點 利用已存在 線段
    將下列內容 存成 set_origin_new.il 並在 allegro.ilinit 內加入 load("set_origin_new.il )
    在 brd 或 dra 內輸入 o ; 然後 選 x 的線段 ; 再選 y 的線段 ; 即可 重設原點

    (axlCmdRegister "o" 'set_origin_new)
    procedure(set_origin_new()
    let((x y)
    if(!axlOKToProceed(t) then axlShell("Done"))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noall" "linesegs") ?onButtons list("all"))
    printf(" Please select X ")
    x=car(cadr(nth(0 axlGetSelSet(axlSingleSelectPoint()) )->startEnd))/-1.00
    printf(" Please select Y ")
    y=cadr(car(nth(0 axlGetSelSet(axlSingleSelectPoint()) )->startEnd))/-1.00
    axlDBChangeDesignOrigin(x:y) axlClearSelSet()
    )) ; robwu 2021/1/28

楼主:
    簡單的SKILL源碼分享 設grid
    將下列內容 存成 setxy_grid.il 並在 allegro.ilinit 內加入 load("setxy_grid.il )
    輸入 gg 3 那grid x和y 都是3
    輸入 gg 1.27 .635  那grid x是1.27 ; grid y 是.635 (方便建零件)

    axlCmdRegister( "gg" `setxy_grid ?cmdType "general")
    procedure(setxy_grid(gx @optional gy)
    let((x y op22)
    x=evalstring(gx)/1.00
    if(gy!=nil then y=evalstring(gy)/1.00 else  y=x)
    op22=outfile("grid.scr")
    fprintf(op22 "setwindow pcb\n")
    fprintf(op22 "define grid\n")
    fprintf(op22 "setwindow form.grid\n")
    fprintf(op22 "FORM grid non_etch non_etch_x_grids %1.4f\n" x)
    fprintf(op22 "FORM grid non_etch non_etch_y_grids %1.4f\n" y)
    fprintf(op22 "FORM grid all_etch all_etch_x_grids %1.4f\n" x)
    fprintf(op22 "FORM grid all_etch all_etch_y_grids %1.4f\n" y)
    fprintf(op22 "FORM grid done\n")   close(op22)
    axlShell(sprintf(nil "scriptmode +invisible +noinfo;replay grid.scr;"))
    sh("del grid.scr")
    )) ; robwu 2021/1/28

网友(2022-10-29):
    謝謝樓主的分享 剛好有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