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问题

楼主(2021-01-28):
如下图,当R114悬空时,测得三极管B极电压为2.3V,三极管导通;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这个肯定会导通啊,R113有分压作用,基极电压比发射极低,达到导通条件。

网友:
    三极管坏了吧,不可能导通 的

网友:
    如果R114真的悬空的话,Q6没坏的话,不可能导通的!

网友:
    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

网友:
    应该是不能导通吧

网友:
有以下几种可能性:
1,三极管坏了,漏电严重。
2、楼主用老式万用表的电压档测基极电压,如果老式万用表内阻小于40K,这个万用表内阻就能使三极管处于正偏状态。

网友B:
    这是很常用的控制PMOS或者是PNP三极管的电路,按理论上R114悬空时B极电压应该是3V3,管子不导通,除非管子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肯定会导通啊,R113有分压作用,基极电压比发射极低,达到导通条件。

    哪来的自信,还肯定

网友:
    理论不会导通,除非管子坏了或错了

网友:
    把Q6错用成NPN,就会导通,如果是PNP是不会导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肯定会导通啊,R113有分压作用,基极电压比发射极低,达到导通条件。

    哪来的自信,还肯定

不是很明白,三极管导通的条件就是两个pn节一个正偏,一个反偏。这个图里头的满足这个条件啊,只是原来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和现在的三极管放大倍数不一样了啊,求解释。

网友:
    R114悬空?指的是R114后面没有接东西吗,建议把R114取了在看有没有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来的自信,还肯定

    有上拉电阻

网友:
    像你原理来说,理论上是不会导通的,如果导通,出现的原因有那么几种情况供你参考:1,PCB封装出现错误,造成脚位颠倒,2,管子用错了,PNP用成NPN的,3,PNP管子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很常用的控制PMOS或者是PNP三极管的电路,按理论上R114悬空时B极电压应该是3V3,管子不导通,除非管子坏了!

请问电阻端floating,那B级电位不是应该是VDD经过电阻压降后的电压嘛?

网友:
    不会导通的,除非管子坏了或者脚位错了

网友:
    R113阻值选小一点

网友:
    最好用NPN的管子

网友(2021-02-27):
    B极电压应该是3.3V,怎么会是2.3V,是不会导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