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ystemSI DDR仿真时参考时钟自动偏移

楼主(2021-01-29):
    使用systemSI进行DDR仿真时,Worst Case Setup/Hold Condition 的结果中显示: TimingRef was shifted right by 500.501ps from the simulated position for the Worst Case Hold Condition.在Best Case Eye Height 或者其他模式下又会偏移不同的时间,
    这种参考时钟自动偏移是因为控制器模型是FPGA,还是在systemSI中可以设置?@dzkcool ,杜老师这种情况下我的仿真准确吗?我该怎么设置?

楼主:
    这个BC Eye Height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要减他?

网友(2022-03-25):
    请问,您在仿真DDR的时候,在控制芯片内是否添加电源部分?还是您仿真就是主芯片加上内存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