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OUTER 走差分线问题请教

楼主(2021-01-29):
    请教大神,在ROUTER中,为什么同样的网络走差分线时会提示错误?除了切回LAYOUT,在ROUTER中有办法解决吗?谢谢!

网友:
    目前我也是只知道切回LAYOUT这个办法。

网友A:
    间距设置好才行

网友:
    我也遇到了,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间距设置好才行

大神请具体讲一下呗,谢谢!

网友:
    首先要在Layout的设置--设计规则---差分对里设置好线宽,间距,Router不能超过这些要求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