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outer 差分线转弧问题

楼主(2021-01-29):
请问 在pads Router中,差分蛇行线绕线时有没有办法直接走出弧形线?而不是走完蛇行线后还要特意去转弧,太浪费时间了 !!!  如下图(这个是后续手动转弧的)

网友A:
    tools--preferences--design--miters
钩上AUTO miter,选中Arc,ratio输入半径值

网友:
    我得方法看来是笨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ols--preferences--design--miters
    钩上AUTO miter,选中Arc,ratio输入半径值

你好,请问你一般设置半径设置为多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