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引线二极管,侧面和端头爬锡问题

楼主(2021-01-29):
如图,这种直引线二极管,侧面和端头爬锡有没有要求?

网友:
    本体下的字符把器件顶高了

网友:
    这种扁平型的引脚,几乎不存在焊点高度等情况,大部分都被焊锡直接包住了,同时此物料焊接时,还常有倾斜等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