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17怎么修改默认走线的宽度?

楼主(2021-01-29):
    请问AD17怎么修改默认走线的宽度?

网友:
    我知道的有两个方法,一个是一边画线的时候设置线宽,一个是在规则里设置好线宽

网友:
    楼上的方法也是我经常用的

网友:
    按快捷键TP进入默认参数设置界面,Deafult-Track中修改Width的值,然后点击确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