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用place函数配置观测器极点报错

楼主(2021-01-29):
开环系统可观性和可控性矩阵满秩,配置极点时尝试多组极点,总是出现
错误使用 place (第 171 行)
The "place" command could not place the poles at the specified locations. Probable causes include:
* (A,B) is nearly uncontrollable
he specified locations are too close to each other.
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使用place函数进行极点配置出错,主要是以下两个原因:
1. (A,B)系统不可控;
2. 待配置的极点中重极点数量超过了矩阵B的秩,解决办法是将待配置的极点改成互异的单重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