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显示有点奇怪

楼主(2021-01-29):
如下图:有一部分线条和焊盘的显示跟其它地方不同,为什么呢

网友:
DRC报错了吧,规则设置最大最小线宽

网友:
这是和你的规则冲突了,你检查你的规则。

网友:
这就是AD检测到你的PCB设计有错误,错误的原因很多,比如说线路焊盘靠的太近、线宽超了设定的值等等。

网友:
    如果都是好的,你看看网络是不是设置了颜色,并且打开了颜色开关。颜色开关是“F5”

网友:
    就是打开了网络颜色开关

网友(2021-04-21):
    你是高亮了这个网络,取消就可以了